[emWin] 关于icon的问题

楼主(2017-08-12):
在用ICON控件的时候,发现退出了以前的界面,点击空白处,会自动进入上个选定的界面;请问有好的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还没学到这,不懂帮顶

网友:
创建ICON的时候,你的图标区域有多大就创建多大。如果你点击的空白区域属于ICONVIEW的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图标区域多大,就创建多大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cbBkWindow);作为窗口的回调函数,窗口尺寸大小为480*800
然后在创建hIcon = ICONVIEW_CreateEx(0, 120,480,  600,     WM_HBK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  '0',  130, 130);再点击ICON窗口以外的区域都会默认为最后的icon,理论上点击尺寸外的区域是不会点击到图标的,但事实相反;
能否通过点击图标的时候自动设置一个值比如ICONVIEW_SetSel(hIcon ,NUM_ICON);NUM_ICON为图标的数量,
在cbBkWindow函数中,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中判断好当前的选定ICON值之后自动在设置一个值,当然这个值不在一定要大于或等于GUI_COUNTOF(_aBitmapItem3)
if(sel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3))  ICONVIEW_SetSel(hIcon ,NUM_ICON);然后当返回主界面时,sel的值不在范围类,就进入不了图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cbBkWindow);作为窗口的回调函数,窗口尺寸大小为480*800
然后在创建hIcon = ICONVIEW_CreateEx(0, 120,480,  600,     WM_HBK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   ..

这种奇葩的问题,其实等你使用了F429后,就都迎刃而解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ICONVIEW控件极其消耗动态内存。
看此界面效果演示: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