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DropDown控件与其所在窗口的按键消息传递问题

楼主(2017-08-12):
在窗口中建立DropDown控件,一旦该控件聚焦,则按键消息只能传到该控件,传不到其所在窗口
因此通过建立控件本身的回调函数更改按键的传递。
这里GUI_KEY_DOWNSIDE是想让聚焦点移到下一个DropDown控件的

使用WM_SendMessageNoPara的方式可以正常运行
使用WM_SendMessage的方式到达预期位置执行代码后死机,找不出什么原因。

由于模块化的需要,得使用WM_SendMessage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求版主帮帮忙,谢谢~ ~

/****************DropDown控件回调函数*************************/

void _cbDropDown(WM_MESSAGE * pMsg)
{
    WM_MESSAGE Msg;
    static LISTBOX_Handle hListbox;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DOWNSIDE: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Parent(pMsg->hWin), MSG_DROPDOWN_DOWN);    // 使用WM_SendMessageNoPara的方式
                    Msg.MsgId = WM_KEY;
                    Msg.hWin = WM_GetParent(pMsg->hWin);
                    Msg.hWinSrc = pMsg->hWin;
                    ((WM_KEY_INFO*)(Msg.Data.p))->Key = GUI_KEY_DOWNSIDE;        // 让按键消息GUI_KEY_DOWNSIDE传到其父窗口
                    WM_SendMessage(WM_GetParent(pMsg->hWin), &Msg);       // 使用WM_SendMessage的方式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DROPDOWN_Callback(pMsg);
}

/*******************DropDown控件所在窗口*****************/

static void _cbWindowNewFile (WM_MESSAGE * pMsg)
{

    static DROPDOWN_Handle    hDropDow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CREATE:
            hDropDown = DROPDOWN_CreateEx(100, 100, 100, 28, pMsg->hWin, WM_CF_SHOW, 0, ID_DROPDOWN_0);
            WM_SetCallback(hDropDown, _cbDropDown);        // 调用DropDown控件的回调函数
            DROPDOWN_SetFont(hDropDown, GUI_FONT_24B_ASCII);
            DROPDOWN_AddString(hDropDown, "Item1");
            DROPDOWN_AddString(hDropDown, "Item2");
            DROPDOWN_SetListHeight(hDropDown, 60);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DOWNSIDE:
                    (do something);        // 使用WM_SendMessage的方式可以跑到这里,但是执行完后死机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MSG_DROPDOWN_DOWN:
            (do something);        // 使用WM_SendMessageNoPara的方式可以跑到这里,而且效果OK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网友:
要实现什么功能,就是切换一下控件吗。用TAB按键消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实现什么功能,就是切换一下控件吗。用TAB按键消息就行。

是的,切换控件,键盘上没有Tab,要通过上下键来切换控件。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WM_SendMessage的方式发送消息执行相关代码后回死机,但找不出具体哪里的毛病。
硬汉哥帮忙看下WM_SendMessage这种方式传递有没有哪个地方有错误的?

而且TAB按键只能选择向下选择,没法向上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切换控件,键盘上没有Tab,要通过上下键来切换控件。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WM_SendMessage的方式发送消息执行相关代码后回死机,但找不出具体哪里的毛病。
硬汉哥帮忙看下WM_SendMessage这种方式传递有没有哪个地方有错误的?

网友:
把这个变量改成全局变量看看是否可行: WM_MESSAGE M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变量改成全局变量看看是否可行: WM_MESSAGE Msg;

也是不行硬汉哥~

网友:
使用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试试:

网友:
WM_SendToParent()同样不行。

思考了WM_KEY_INFO这个类型,如下处理是可以正常传递键值了

WM_MESSAGE Msg;
WM_KEY_INFO keyTransfer;

case GUI_KEY_DOWNSIDE:
    keyTransfer.Key = GUI_KEY_DOWNSIDE;
    keyTransfer.PressedCnt = 1;
    Msg.MsgId = WM_KEY;
    Msg.Data.p = &keyTransfer;
    WM_SendMessage(WM_GetParent(pMsg->hWin), &Msg);
    break;

还是谢谢硬汉哥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WM_SendToParent()同样不行。

思考了WM_KEY_INFO这个类型,如下处理是可以正常传递键值了

网友:
这个就属于模拟一个按键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