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实体按键发消息就死机

楼主(2017-08-16):
如题,消息要发给对话框
GUI_SendKeyMsg(0x21, 1); //发这个收不到
GUI_SendKeyMsg(0x21, 0); //发这个就死机

硬件仿真发现,焦点并不在对话框上,在对话框里的一个控件上。
Normal_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 _aDialogCreate,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Callback,WM_HBKWIN, 0, 0);//创建对话框
r = WM_SetFocus(Normal_hWin);//并不能把输入焦点聚焦到对话框上

网友A:
对话框的主体是框架窗口FramWin或者Window,这两个都不支持聚焦,上面的控件才支持。

消息GUI_SendKeyMsg改成GUI_StoreKeyMsg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的主体是框架窗口FramWin或者Window,这两个都不支持聚焦,上面的控件才支持。

消息GUI_SendKeyMsg改成GUI_StoreKeyMsg试试

给力,多谢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的主体是框架窗口FramWin或者Window,这两个都不支持聚焦,上面的控件才支持。

消息GUI_SendKeyMsg ...

硬汉哥,咨询一下,GUI_StoreKeyMsg不可以用GUI_ClearKeyBuffer清空吗?在调用GUI_GetKey之前,调用了GUI_ClearKeyBuffer发现没有效果,还是能获取到按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