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UTTON按钮做开关按钮

楼主(2017-08-16):
怎样把一个按钮做开关按钮,就是同一个按钮按一次是开再按一次是关??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综合Demo中音乐播放器的这个按钮: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用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的,这个自定义回调函数,在新版emWin教程的第47章也专门进行了讲解: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400

网友:
还可以用标志位取反来实现。

网友:
用两个Button不就好嘛,按一下隐藏一个显示一个,消息分别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标志位取反来实现。

能详细指点吗?

网友:
主要就是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来表示按钮的状态。
我这边之前做过一个实验,但是我是切换要显示的背景图片,你的话是改变按钮的图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部分代码我贴在下面吧。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ucBackColor++;
                    if(ucBackColor == 2)
                        ucBackColor=0;
                    result = f_mount(&fs[0],"0:",1);
                    switch(ucBackColor)
                    {
                        case 0:
                            hMemJPEG = _ShowJPEG("0:/1.jpg", 0, 0);
                            break;
                        case 1:
                            hMemJPEG = _ShowJPEG("0:/musicplayer.jpg", 0, 0);
                            break;
                    }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hMemJPEG, 0, 0);
            break;

大概就是这样,我记得button有一个状态是“未按下”时候的。你在那个状态里面进行switch-case的判断就行,主要就是在那里面切换显示,可以用别的方法。
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切换按钮的背景图片,不过我暂时只想到这个。

网友C(2019-05-03):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综合Demo中音乐播放器的这个按钮: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 ...

有没有可以显示阴影效果的,像checkbox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以显示阴影效果的,像checkbox那样的

之前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显示一个倒影效果吧。找不到那个帖子,里面还有坛友提供的代码。

网友:
可以用CHECKBOX组件重绘

网友:
button有很多函数,可以主动设定状态,比如按下的,弹起的,还有每个状态的字体颜色,按钮颜色。 你可以在按键的消息中,主动设定按键的状态,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显示一个倒影效果吧。找不到那个帖子,里面还有坛友提供的代码。

工控屏上很多虚拟开关按钮的样式,最简单一种就是直接就是阴影做的
例如这样,我关心的是emwin下有没有直接拿来用的

按下和抬起按钮

按下和抬起按钮

网友:
还有光照渲染效果,例如上面的按钮效果,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利用了光照和渲染体现出层次

如果我要给一个带图标的按钮设置光照渲染,如果只是纯粹的颜色渐变,可以用颜色梯度变换,但是带个图标在上面,图标是不是也可以做出梯度变换的效果呢

网友:
不知道这个光照阴影是gui的功劳,还是ps代劳的结果,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ps做好拿来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控屏上很多虚拟开关按钮的样式,最简单一种就是直接就是阴影做的
例如这样,我关心的是emwin下有没有 ...

这种的界面简单,emWin的控件是可以设置效果的,你禁止掉皮肤色后,设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