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D写入时,文件越多,写入时间越长的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7-08-17):
我现在是用UCOS2+FATFS对MICRO SD卡写入数据,文件格式为CSV,每次写入一行,空卡时写入一行需在40MS,因为每天存一个文件,但随着时间的增加,文件越来越多,写入的数据也越来越慢,写入一行需要400MS了,此时文件也就30多个,我想是不是我每次写入都要加载文件,再打开文件,写入完成后再关闭文件,卸载文件。这样浪费时间了,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怎么解决随着时间的延长,写入时间变长的问题。谢谢!

网友:
你当前是怎么写入的,采用f_open, f_write, f_close,是不是每次写入都是这个次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是怎么写入的,采用f_open, f_write, f_close,是不是每次写入都是这个次序。
每次都是f_mount(FS_SD, &fs),f_open, f_write, f_close,f_mount(FS_SD, NULL)这个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是f_mount(FS_SD, &fs),f_open, f_write, f_close,f_mount(FS_SD, NULL)这个顺序。

没事别关闭啊,如果你想刷新数据,可以用f_sync的,但是频繁的f_sync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别关闭啊,如果你想刷新数据,可以用f_sync的,但是频繁的f_sync会很慢

f_sync可以节省一点时间,你没有碰到过,SD卡明明空间被占用,但发现有些文件跟隐藏了一样,就是找不到。因为我是每天一个文件记录,文件名就是日期,发现突然有一天文件就开始不生成了,之后也不会生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是怎么写入的,采用f_open, f_write, f_close,是不是每次写入都是这个次序。

我是按照你说的顺序写入的,那怎么才能又快又好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你说的顺序写入的,那怎么才能又快又好呢?谢谢

改成f_open,然后循环调用 f_write, f_syn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f_open,然后循环调用 f_write, f_sync即可

你说的这种办法试了是可以的,但出现了新问题,因为我是第天存一个文件,用这种方法,只能存4天,第五天就存储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办法试了是可以的,但出现了新问题,因为我是第天存一个文件,用这种方法,只能存4天,第五天就存储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可能软硬件都有问题吧,不如你改用rl-flashfs得了,不过不支持中文文件名

rl-flashfs虽然是闭源的,但是它的驱动都给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能软硬件都有问题吧,不如你改用rl-flashfs得了,不过不支持中文文件名

rl-flashfs虽然是闭源的,但是它的驱动都给写好了

能不能加一下我的QQ:329930565,咱们单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