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CD 屏显示有些颜色时,貌似会闪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8-19):
请教下,LCD 屏显示有些颜色时,貌似会闪烁,是什么情况?

如果显示红色,蓝色、白色、黑色 貌似不会,

显示这个颜色貌似就会  #define LCD_COLOR_DARKGRAY      0xFF404040

是原因造成的 ??????????

准备用手机拍个视频,但是使用手机貌似又看不出来有闪烁,这个说明什么 ????

网友:
是不是你显示屏的问题,上次我们交流不是说换个显示屏测试么,后面测试没,有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显示屏的问题,上次我们交流不是说换个显示屏测试么,后面测试没,有效果不。

屏更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更换了还是一样的
板子断电1分钟,然后重新上电还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断电1分钟,然后重新上电还闪不。

断电 几个小时后再上电,结果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 几个小时后再上电,结果也还是一样的

这个太奇怪了,不过还是觉得是这种显示屏的问题。降低LTDC时钟什么的,都有测试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奇怪了,不过还是觉得是这种显示屏的问题。降低LTDC时钟什么的,都有测试过了吧。

ltdc 时钟已经降到了 12MHz,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ltdc 时钟已经降到了 12MHz,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

换个颜色格式看看。

另外就是SDRAM以及LTDC所以涉及到的GPIO,降低其IO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颜色格式看看。

另外就是SDRAM以及LTDC所以涉及到的GPIO,降低其IO速度模式。

更换为蓝色,红色,白色,黑色 貌似都看不出有闪烁感,

只是使用    #define LCD_COLOR_DARKGRAY      0xFF404040     这个颜色值时会有闪烁感

另外降低了 fmc,ltdc 的gpio 速度貌似也不行,

#define  GPIO_SPEED_LOW                           GPIO_SPEED_FREQ_LOW
#define  GPIO_SPEED_MEDIUM                        GPIO_SPEED_FREQ_MEDIUM
#define  GPIO_SPEED_FAST                          GPIO_SPEED_FREQ_HIGH                降低速度选择为这个,闪烁感貌似还是一样的
#define  GPIO_SPEED_HIGH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为蓝色,红色,白色,黑色 貌似都看不出有闪烁感,

只是使用    #define LCD_COLOR_DARKGRAY      0xFF404040     这个颜色值时会有闪烁感

网友:
这种颜色格式RGB888,RGB656这些,是否更换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颜色格式RGB888,RGB656这些,是否更换设置过。

更改为 rgb888/ rgb565 也不行啊,

,不知道还有哪些原因可以造成啊 ??

这个情况跟 驱动 背光的电源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

网友:
把采样的机芯反转一下,试试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背光驱动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背光驱动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B(2022-05-06):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背光驱动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这背光驱动电路什么问题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背光驱动电路什么问题啊?谢谢!

pwm 的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