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画一个 填充扇形

楼主(2017-08-19):
如标题所言,如何画一个填充扇形 。效果类似Excel的扇形图

网友:
是不是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的:

网友:
对,ucgui只有自己实现了。具体思路是画半径不同(0-r0)的弧,还是在那个区域不断画线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ucgui只有自己实现了。具体思路是画半径不同(0-r0)的弧,还是在那个区域不断画线填充?

uCUIG3.98有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UIG3.98有这个函数

网友:
确实有。不过好像不抗锯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不过好像不抗锯齿?

是的,扇形的没有抗锯齿的,下面这个是UCGUI3.98上的。

void GUI_AA_DisableHiRes     (void);
void GUI_AA_EnableHiRes      (void);
int  GUI_AA_GetFactor        (void);
void GUI_AA_SetFactor        (int Factor);
void GUI_AA_DrawArc          (int x0, int y0, int rx, int ry, int a0, int a1);
void GUI_AA_DrawLin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void GUI_AA_DrawPolyOutline  (const GUI_POINT * pSrc, int NumPoints, int Thickness, int x, int y);
void GUI_AA_DrawPolyOutlineEx(const GUI_POINT * pSrc, int NumPoints, int Thickness, int x, int y, GUI_POINT * pBuffer);
void GUI_AA_FillCircle       (int x0, int y0, int r);
void GUI_AA_FillPolygon      (GUI_POINT* pPoints, int NumPoints, int x0, int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