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XBF字体,只能在第一个控件上用。

楼主(2017-08-20):
哪位用过读取SD的XBF字体文件显示中文啊,遇见一个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5661339\QQ\WinTemp\RichOle\%(RVN5`Y1$P886T0OJ{YI@O.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5661339\QQ\WinTemp\RichOle\%(RVN5`Y1$P886T0OJ{YI@O.png创建了两个TEXT控件,默认显示test,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5661339\QQ\WinTemp\RichOle\K`4B(ZT~E)LUN}E$PL`SJ2W.png设置使用自己定义的字体,但是只有第一个控件上的字体成功显示了,第二个就不能显示。还有就是iconview控件中只能显示图片,加载这样的字体,就完全不能显示。

网友:
测试先不用SD卡加载,使用FontCvt生成几个汉字的XBF格式C文件看看,是否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用65期教程试过了,可以的

楼主:
问题在于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个使用XBF字体可以,第二个就不行,还有就是,我不太明白,例程里面没有定义读取文件数据的BUFF,这个是由EMWIN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个使用XBF字体可以,第二个就不行,还有就是,我不太明白,例程里面没有定义读取文件数据的BUFF,这个是由EMWIN自己定义的吗?

看下新版emWin教程XBF章节,讲解比较详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有一个专门的接口函数的。

另外就是换一种字体试试。你说的这种问题的确比较奇怪,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新版emWin教程XBF章节,讲解比较详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有一个专门的接口函数的。

另外就是换一种字体试试。你说的这种问题的确比较奇怪,还没有遇到过。

后来没找问题,换了一个版本的emwin,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没找问题,换了一个版本的emwin,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没找问题,换了一个版本的emwin,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换一个多少版本的EM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