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移植ERIC老大的例程死了

楼主(2017-08-22):
如图,想打开SD卡里的文件,可以正常读出每个文件的名字,但是只要一点确定就死机了,

我试着把这个发送自定义消息的这行屏蔽了,然后窗口就可以正常打开,隐藏,如果加上,按了确定之后就死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的程序中是否有用到这个消息要实现的功能,如果用到了是可以的。在消息MSG_TextStart里面加个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执行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中是否有用到这个消息要实现的功能,如果用到了是可以的。在消息MSG_TextStart里面加个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执行到了。

用到了,加了串口打印,不会执行到那去,直接就死掉了,是不是因为我的XBF字体放在SD卡导致的

网友:
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这个标题,是在怀疑例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题,是在怀疑例程有问题?

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工程界面,是他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工程界面,是他移植的

终于好了,Eric老师真乃神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好了,Eric老师真乃神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