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人求助:stm32F103上用emwin画抗锯齿圆弧为什么画360度会有缺口?

楼主(2017-08-22):
用GUI_AA_DrawArc函数画圆弧为什么在正上方会有缺口?用GUI_DrawArc函数不会有缺口。有没有大神提示一下会是哪里的原因。
GUI_SetPenSize(10);
GUI_AA_DrawArc(160, 120, 80, 0, 0, 360)
;

网友:
测试了下,函数没问题。测试下其他抗锯齿,你那里是否有问题,估计是底层函数没有做好。

网友:
读点有问题

楼主:
画实心圆没问题,画直线也会有缺口,请问底层函数有问题的话怎么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实心圆没问题,画直线也会有缺口,请问底层函数有问题的话怎么查问题?

遇到过的,是读点的问题(我遇到这个现象是这个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实心圆没问题,画直线也会有缺口,请问底层函数有问题的话怎么查问题?

你现在emWin底层是采用的通用移植方式还是用的emWin自带的驱动。

如果是通用的移植方式,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我们V4和V5板子用的显示屏都是用的通用移植方式,在文件GUIDRV_Template.c文件的开头做了一个宏定义,开可以开关底层优化,如果关闭了之后,emWin底层就是仅采用打点函数和读点函数,仅排查这两个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emWin底层是采用的通用移植方式还是用的emWin自带的驱动。

如果是通用的移植方式,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我们V4和V5板子用的显示屏都是用的通用移植方式,在文件GUIDRV_Template.c文件的开头做了一个宏定义,开可以开关底层优化,如果关闭了之后,emWin底层就是仅采用打点 ..

用的emwin自带的驱动,是不是看不到读点和打点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emwin自带的驱动,是不是看不到读点和打点函数?

也有的,你看下你的驱动。

楼主:
请问这样的是读点函数吗?看不到函数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的是读点函数吗?看不到函数内容。

不行就按照我们V5的,重新移植一个就行,很好移植的,这里有例子,任意下载一个emWin的,看文件GUIDRV_Template.c里面的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按照我们V5的,重新移植一个就行,很好移植的,这里有例子,任意下载一个emWin的,看文件GUIDRV_Template.c里面的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已解决: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文件中读点函数加入了    *pData++=LCD_DATA_ADDRESS;,原来这个函数中没有指令。

static void LcdRead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while (NumItems--) {
        *pData++=LCD_DATA_ADDRES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的,是读点的问题(我遇到这个现象是这个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是读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按照我们V5的,重新移植一个就行,很好移植的,这里有例子,任意下载一个emWin的,看文件GUIDRV_Template.c里面的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谢谢管理员帮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