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用STM32CUBEMX + Freertos问题

楼主(2017-08-22):
用STM32CUBEMX生成的FREERTOS 里面的队列,发送队列用了这个函数
osStatus osMessagePut (osMessageQId queue_id, uint32_t info, uint32_t millisec)
uint32_t info 是不是一次只能发送4字节的一个数据啊?不用STM32CUBEMX生成的不是这样的 啊。又不会用了

网友A:
倒腾这个Cube干啥,如果你要用HAL库,就用它生成下外设配置即可,FreeRTOS还用官方原始的API。CubeMX都加上了CMSIS- RTOS V1封装层。

网友B(2020-03-28):
引用 网友A:
倒腾这个Cube干啥,如果你要用HAL库,就用它生成下外设配置即可,FreeRTOS还用官方原始的API。CubeMX都加上 ...

cube熟悉了也是可以用freertos的,方便的硬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ube熟悉了也是可以用freertos的,方便的硬汉哥

2017年时看不上,现在依然看不上,在用MDK的RTE。

网友(2022-05-11):
引用 网友A:
倒腾这个Cube干啥,如果你要用HAL库,就用它生成下外设配置即可,FreeRTOS还用官方原始的API。CubeMX都加上 ...

硬汉哥的意思是还得自己移植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