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如何读取SD卡中的TXT文件

楼主(2017-08-22):
Student.TXT 由EXCEL 文件转存而来,存放在SD卡或flash driver(USB ) 中, 存有如下的信息:

serial num    name    age    gent    score
30    david    24       male       87.5
41    Jacia    32       female    90.5
如何用STM32F407 开发板读取每一行,并以下面结构体存入片外flash  中,

typedef struct student{
        u8  serial number;
       char name[10];
        u8 age;
        char gent[6];
        float score;
} stu;

谢谢!

网友:
以回车换标识为一行,检索出所有回车换行的位置。然后解析每一行就行,每一行应该是以空格为间隔。然后赋值结构体,每行存入flash。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电脑上进一步处理Student.TXT的话,可以转成json格式,然后用json解析的框架会更方便一些。如果只是读取的话,用jsmn,需要创建的话,用cj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