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定时器任务中能调用vTaskResume()么?

楼主(2017-08-23):
RT。
       有一个高优先级但是运行较少的任务,运行一次后调用vTaskSuspend(NULL)挂起。定时任务检查几个标志,
条件满足后调用vTaskResume()恢复。但现在每次一调用vTaskResume就卡住了。
        试着不挂起,改为只判断一个条件,换用事件就能很顺利的运行这个高优先级任务。
        我记得定时器任务里面不能调用延时类函数,那vTaskResume()能够调用么?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测试了下,没问题,估计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 一个白痴的错误,写while的时候顺手敲了个break;然后挂起->恢复后就跳出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