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这个界面切换闪烁问题,采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7-08-24):
上面视频显示,界面切换时会有闪烁现象。该采用三缓存解决,还是存储设备解决?

楼主:
没有自动在这里显示,只有链接,是不是视频必须的800*480?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现在是怎么绘制的,是不是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绘制,是的话,没问题的,推荐三缓冲。F429上面,三缓冲要比存储设备的性能强。

ps:已经将你的视频编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怎么绘制的,是不是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绘制,是的话,没问题的,推荐三缓冲。F429上面,三缓冲要比存储设备的性能强。

ps:已经将你的视频编辑上了。

网友:
感谢老大。我现在是直接绘制的,开了三缓存,没用存储设备。不知道是我的三缓存开启失败,还是需要存储设备配合使用。

网友:
我是在WM_PAINT里面直接绘制的。

网友:
以我们的V6综合Demo为例。

1. 先正确开启三缓冲,有没有开启的一个验证办法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任意拖动它,注意边界的变化,如果能够看到边界缓慢的绘制过程,说明没有开启,另外可以跟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做对比,三缓冲的效果很明显的。

2. 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

3. 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显示即可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 0, 0);

你试试你那里,是不是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们的V6综合Demo为例。

1. 先正确开启三缓冲,有没有开启的一个验证办法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任意拖动它,注意边界的变化,如果能够看到边界缓慢的绘制过程,说明没有开启,另外可以跟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做对比,三缓冲的效果很明显的。

2. 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 ..

非常感谢头儿,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们的V6综合Demo为例。

1. 先正确开启三缓冲,有没有开启的一个验证办法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任意拖动它,注意边界的变化,如果能够看到边界缓慢的绘制过程,说明没有开启,另外可以跟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做对比,三缓冲的效果很明显的。

2. 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 ..

借问一下,为什么我用这种存储设备的方法, 背景图片闪一下就没了?
如果不用存储设备,直接绘制的画,可以。
还一个问题是,用回调函数在绘制GUI_DrawBitmap(&bmday_bkbmp,0,0);图片后,再用GUI_AA_DrawArc绘制圆弧就会进入硬件错误,卡死在那里。
不用回调函数就直接绘制又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错了,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们的V6综合Demo为例。

1. 先正确开启三缓冲,有没有开启的一个验证办法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任意拖动它,注意边界的变化,如果能够看到边界缓慢的绘制过程,说明没有开启,另外可以跟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做对比,三缓冲的效果很明显的。

2. 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 ..

貌似解决了,里面有个宏定义是#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EMWIN,我改为#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16_API后,基本上看不到那个闪烁效果了。

多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问一下,为什么我用这种存储设备的方法, 背景图片闪一下就没了?
如果不用存储设备,直接绘制的画,可以。
还一个问题是,用回调函数在绘制GUI_DrawBitmap(&bmday_bkbmp,0,0);图片后,再用GUI_AA_DrawArc绘制圆弧就会进入硬件错误,卡死在那里。
不用回调函 ..

1. 估计是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另外使用存储设备,emWin的动态内存一定要大。
2. 使用函数GUI_AA_DrawArc,如果是M4版本的STemWin库,做了浮点优化了。你的工程是不是用RTOS了,比如uCOS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估计是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另外使用存储设备,emWin的动态内存一定要大。
2. 使用函数GUI_AA_DrawArc,如果是M4版本的STemWin库,做了浮点优化了。你的工程是不是用RTOS了,比如uCOS等。

1.我用的是官方的emwin移植过来的, 闪一下就没的问题, 是三缓冲的问题.
后面我移植你 例程 的emwin,但是一运行就死机,还在找原因中.
2.是用了ucos, 以前确实碰到 浮点运算就死机的情况.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用的是官方的emwin移植过来的, 闪一下就没的问题, 是三缓冲的问题.
后面我移植你 例程 的emwin,但是一运行就死机,还在找原因中.
2.是用了ucos, 以前确实碰到 浮点运算就死机的情况.请问如何解决?

现在可以先用F1系列里面的STemWin库做测试。那个没有用浮点做优化。

测试没问题了,再解决浮点问题,可以移植我们V5的uCOS,浮点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先用F1系列里面的STemWin库做测试。那个没有用浮点做优化。

测试没问题了,再解决浮点问题,可以移植我们V5的uCOS,浮点处理了。

我移植了,存储设备不能用,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使用了存储设备,    往存储设备写入图片文字等,  然后一点显示都没有.  不用存储设备 都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移植了,存储设备不能用,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使用了存储设备,    往存储设备写入图片文字等,  然后一点显示都没有.  不用存储设备 都能正常显示.

你现在GUIConf.c文件中的emWin动态内存设置的多大,如果够用的话,还有这种问题,极有可能是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GUIConf.c文件中的emWin动态内存设置的多大,如果够用的话,还有这种问题,极有可能是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移植问题解决了.画弧线也不死机了...但是会闪烁,我是做了个定时去画弧线,然后弧线一直闪,这是为什么 呢,  已经开启了三缓冲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GUI_RECT Rect={0, 100, 480, 180};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
            break;
        case WM_TIMER:
            WM_InvalidateRect(hWin, &Rect);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1);//(AA_FACTOR);
            GUI_SetPenShape(GUI_PS_ROUND);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PenSize(5);
            GUI_AA_DrawArc(80,160,50,50,0,180);
            GUI_AA_DisableHiRes();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还有这样的弧线怎么画呢,画两个不同的半径的去叠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植问题解决了.画弧线也不死机了...但是会闪烁,我是做了个定时去画弧线,然后弧线一直闪,这是为什么 呢,  已经开启了三缓冲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GUI_RECT Rect={0, 100, 480, 180};
WM_HWIN  ..

1、降低下你的LTDC输出时钟,然后试试还闪烁不,另外就是重新下载程序后,关闭1分钟板子,然后重新上电看看。

2. WM_TIMER消息里面不可以直接做2D绘制,你得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做。

3. 调用两次函数 GUI_DrawPie绘制两个扇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降低下你的LTDC输出时钟,然后试试还闪烁不,另外就是重新下载程序后,关闭1分钟板子,然后重新上电看看。

2. WM_TIMER消息里面不可以直接做2D绘制,你得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做。

.......
我是参考了你综合demo更新时间 的方法.       然后我去WM_TIMER 写数字GUI_DispString("0123456"),也会一下就闪没了.而例程的更新时间就不会闪呢?
case WM_TIMER:
            WM_InvalidateRect(hWin, &rRTC);
            Clock_Update(pMsg);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还有三缓冲是不是使能了就好,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不过我看到日历里的
case WM_PRE_PAINT:
    GUI_MULTIBUF_Begin();
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参考了你综合demo更新时间 的方法.       然后我去WM_TIMER 写数字GUI_DispString("0123456"),也会一下就闪没了.而例程的更新时间就不会闪呢?case WM_TIMER:
& ..

1.确认一个问题,先正确开启三缓冲,有没有开启的一个验证办法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任意拖动它,注意边界的变化,如果能够看到边界缓慢的绘制过程,说明没有开启,另外可以跟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做对比,三缓冲的效果很明显的。

2. 三缓冲是整体更新,这个是针对专门的一个区域做一个缓冲更新,耗时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确认一个问题,先正确开启三缓冲,有没有开启的一个验证办法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任意拖动它,注意边界的变化,如果能够看到边界缓慢的绘制过程,说明没有开启,另外可以跟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做对比,三缓冲的效果很明显的。

2. 三缓冲是整体更新,这个是针对专门的一个区 ..

移动对话框试了,三缓冲开启了确实对比明显.

闪一下的原因我找到了,就是被背景重绘了. 因为WM_TIMER 里写数字  就直接操作的是背景.
对话框里更新数字没问题.

但是对话框\\框架\\窗体好像都不能设置图片做为背景.
TXET 这些小工具好像不创建 对话框或者窗体或者框架  ,单独是用不了的.

那我是不是只能把更新数字的内容 放在WM_PAINT里去?

另外请问下 过渡动画 只有淡入淡出吗? 有其他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对话框试了,三缓冲开启了确实对比明显.

闪一下的原因我找到了,就是被背景重绘了. 因为WM_TIMER 里写数字  就直接操作的是背景.
对话框里更新数字没问题.

网友:
1.  对话框\\框架\\窗体可以设置图片做为背景。
2.  如果的基本的文本显示函数,比如GUI_DispString之类的,最好放在WEM_PAINT消息里面。
而使用Text文本控件就无需此要求了。

3. 手机方式的左右切换: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