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这个移动效果不够流畅,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楼主(2017-08-25):
头儿,我又来了。我做了一个按钮移动的效果,但是不够流畅,效果见视频。请问头儿,可能影响效果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我咋看挺流畅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看挺流畅的 !

网友:
我的意思是,按钮移动的时候,一顿一顿的

网友:
估计你的是16位SDRAM吧,32位SDRAM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是16位SDRAM吧,32位SDRAM要好些。

我是建立一个dialog当窗口,然后建立一个按钮,移动的是这个按钮。我看你们都是创建透明窗口的,然后要跟你们一样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是16位SDRAM吧,32位SDRAM要好些。

我用官方的例子,9个bmp图标环形旋转,开了三缓存后,挺流畅的。更可能的还是我使用方面有问题,研究了一下motion,不得要领。老大,有没有简单点的例程我参考下?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官方的例子,9个bmp图标环形旋转,开了三缓存后,挺流畅的。更可能的还是我使用方面有问题,研究了一下motion,不得要领。老大,有没有简单点的例程我参考下?多谢了~



这个例子里面的MainTask.c文件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子里面的MainTask.c文件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谢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