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PAINT消息的重绘问题

楼主(2017-08-25):
在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做如下处理:

case WM_PAINT: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xPos1, 100, xPos2, 130);
    break;

发现xPos2在外部被改变时,背景的宽度有变换,但是xPos1在外部被改变时,背景没有变换。
调试时,断点到GUI_FillRect(xPos1, 100, xPos2, 130);时,xPos1是被改变的,但是背景效果则没有改变。
不太了解其重绘机制,请求帮忙解答,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之前用了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放在case WM_PAINT:消息里面则无效果
放在其他消息里面则效果OK。想知道WM_PAINT消息是如何相应重绘机制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了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放在case WM_PAINT:消息里面则无效果
放在其他消息里面则效果OK。想知道WM_PAINT消息是如何相应重绘机制的,谢谢~

emWin的裁剪机制做的还挺麻烦的,是一片区域,有时间可以研究UCGUI3.98的源码,这个核心好像变化不大。

网友(2019-11-09):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基本差不多,我是按键重绘,改变按键的颜色,但是调用了重绘函数,且填充的颜色仿真的确是变了,但是界面却没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