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42模拟器已经发布,不过存在的问题稍多,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7-08-25):
说明:
1.  本次升级的问题稍多,下面依次盘点说明。
2.  emWin5.42模拟器和手册的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kIn3GT  密码: xer5
3.  官方下载: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win
=================================
1. 解压后会发现里面没有VC6.0的工程了,仅VS和CodeBlocks。

这点非常不开心,VS安装后太大了,而且电脑没有固态硬盘,工程打开都要很长时间。所以还行继续使用VC6.0的话,直接将之前emWin5.40或者5.3x版本里面的这两个文件复制进来就可以使用了

2. 有些新增的函数,官方手册中没有介绍,估计是被遗忘了,比如这个函数:

3.  本次的Motion滑动功能比以前更完善了,增加了两个重要功能,一个overlapping成员,还有阀值设置函数WM_MOTION_SetThreshold()。
(1)使用新的滑动结构体成员overlap可以更好的实现滑动效果。
(2)使用函数WM_MOTION_SetThreshold主要是因为我们用户触摸显示屏的时候,会有微小的移动,为防止这种情况,专门设置一个阀值。
(3)为了体验新增更能,可以测试模拟器中的例子:MOTION_OverlapByWindow.c
4. emWin5.42已经将FontCvt软件生成XBF字体的数据格式开放出来

5. VS2015,VS2017使用模拟器的注意事项:

6. 本次5.42的更新记录如下:

网友:
CodeBlocks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
emWin更新的也是好快,谢谢eric2013

网友:
前辈  我来请教问题
103 fsmc  支持多层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  我来请教问题
103 fsmc  支持多层显示吗?

你的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

网友(2017-11-03):
VS2017运行正常!

VS2017截图

VS2017截图

网友(2018-03-09):
这个方法果然不错啊,多谢多谢

网友B:
貌似使用这个方法打开的工程,不能够仿真综合历程,

我刚刚试过了,吧 v5.32的
SimulationTrial.dsp
SimulationTrial.dsw

这两个文件复制到 如 v5.42/5.46版本里面后使用 vc++ 6 打开,打开后

应用工程文件如下:
而这个应用文件是 v5.32 里面的,

正确的 v5.42/5.46的应用文件是如下

除综合历程不能够仿真外,其他的貌似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使用这个方法打开的工程,不能够仿真综合历程,

我刚刚试过了,吧 v5.32的

都可以,设置下即可。

网友(2018-11-01):
引用 楼主:
都可以,设置下即可。

现在我用5.48版本试,用VC6把那两个文件复制进去再打开,根本不行演示不了,想在Application里面添加涵数,把上就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使用这个方法打开的工程,不能够仿真综合历程,

我刚刚试过了,吧 v5.32的

是的,我的跟你的一样,头一个应用文件夹里面的不一样,我全删了,想添加下面Application实际哪些函数进去,可以一添加就死了,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不能这样操作,期待各位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的跟你的一样,头一个应用文件夹里面的不一样,我全删了,想添加下面Application实际哪些函数进 ...

VS还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一直用的VC6.0精简版,比较好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Eric, 对于学不完的软件知识,你是怎么理解的,能否分享一下心得?
学习都是越学越发现自己不懂的更多,在稳固自己吃饭的领域前提下,太发散学习又影响自己的工作进度。你是如何平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S还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一直用的VC6.0精简版,比较好用。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用的VC6.0的精简版啊,5.32版本以上的把SLN文件复制进去后,再添加Application文件仿真,一添加就死机,为什么要添加?-----因为照上面方法那把两个文件复制进去后,跟本没有出来界面,所以只有添加新,不信楼主可以试一下,再给我们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的VC6.0的精简版啊,5.32版本以上的把SLN文件复制进去后,再添加Application文件仿真,一添加就死 ...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我的WIN7 64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我的WIN7 64BIT

多谢,看来还是要知其所以然才行,我再试试,可能我把应用文件添加错了。

网友(2019-06-16):
引用 楼主:
都可以,设置下即可。

如何设置呢?

楼主:
重新演示那个,重新添加文件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新演示那个,重新添加文件即可

重新演示?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演示?啥东西

删掉默认的,添加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掉默认的,添加新的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E(2019-07-17):
VC6.0精简版读取不了Sample里的Application文件夹啊,是要把综合示例的文件粘贴到上层的Application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VC6.0精简版读取不了Sample里的Application文件夹啊,是要把综合示例的文件粘贴到上层的Application中么

可以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2020-02-16):
挖个坟,按照硬汉哥的方法,vc6跑V6.10的demo成功。真强

网友:
请教eric,(4.emWin5.42已经将FontCvt软件生成XBF字体的数据格式开放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5.12版本XBF只有5种格式,5.42版本支持非扩展模式的抗锯齿了吗?
GUI_XBF_TYPE_PROP = Standard
GUI_XBF_TYPE_PROP_EXT = Extended
GUI_XBF_TYPE_PROP_FRM = Extended,framed
GUI_XBF_TYPE_PROP_AA2_EXT = Extended,antialiased,2bpp
GUI_XBF_TYPE_PROP_AA4_EXT = Extended,antialiased,4b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