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29同时使用NAND和SRAM问题

楼主(2017-08-25):
如题,一个项目,使用NCE2作NAND的片选,一个FPGA,使用12根地址线,16根数据线,使用NE2做片选,单独使用NAND或SRAM都没有问题,同时加载时,读取FPGA数据不正常(写入是否正常待测),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有什么解决方案或建议吗[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以前STM32的FSMC外接TFT和FPGA的时候遇到过,先保证你的FSMC配置的时候一定要是对于的BANK,另外就是保证不片选FPGA的时候需要将其数据引脚DB[15:0]设置成高阻态。

楼主:
单独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说明我的F429这边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回头让人重新调一下FPGA的配置在试试吧。FPGA不是我写的

楼主:
已经解决,FPGA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