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的ram调试如何设置

楼主(2017-08-25):
如题,启动时只有一个BOOT0跳线设置了, 如何在MDK里或是在程序里,指定RAM启动的位置呢? STM32F1,F4 都只要设置好BOOT0。BOOT1之后,在MDK里设置启动地址和内存大小即可,但是现在STM32F7咋能RAM调试,毕竟512K的内存啊,划分好直接可以当STM32F103Z用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boot不用设置,就是flash的boot方式就行,主要是设置下脚本xxx,int文件,这个是我们早期V3板子的,后来就没有用过内部SRAM调试了,因为很多稍复杂的例子,问题比较多。

楼主:
多谢多谢,这样的话直接在MDK中改地址,效果就是一样的吧。

网友:
767boot启动的地址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7boot启动的地址可以设置的

兄台,请问再哪里设置?

楼主:
进入RAM调试对应的LED亮了就死机,可能是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寄存器地址填错了,请问M7的这个地址是啥?

M3的是0xE000ED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不用设置,就是flash的boot方式就行,主要是设置下脚本xxx,int文件,这个是我们早期V3板子的,后来就没有用过内部SRAM调试了,因为很多稍复杂的例子,问题比较多。

网友:
M3中断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地址: 0xE000ED08

那M7的又是多少阿?

楼主:
终于调通了,RAM配置设定好宏后,就不用去管中断向量表了,BOOTADD0什么的也不用去管它。
反省:基础知识很重要,启动文件要好好研究过,编程越是自动化就越要学点基础,因为基础都背屏蔽了。

STM32F76X系列:(SRAM: 368+16=384K, DTCM: 128K, ITCM: 16K, Backup:4K)
SRAM1:  0X20020000   + 5C000     ---   (5X64+12X4=368K)
SRAM2:  0X2007C000   + 4000       ---   (4X4=16K)
DTCM:    0X20000000   + 20000     ---    (2X64=128K)
ITCM:      0X00000000   + 4000       ---    16K (程序不可调用,CPU独享)

实际的分配:
0X20020000   + 58000     ---   (5X64+8X4=352K)       钩选IROM1
0X20078000   +  8000      ---    (8X4=32K)                   钩选IRAM1
DTCM:    0X20000000   + 20000     ---    (2X64=128K)              钩选IRAM2 (用于内存分配)

楼主:
基本上虚拟了一个F103大容量的,太爽了。

网友C(2019-03-18):
楼主好!

   我也试了一下在F767RAM中调试程序,但是不成功。望其赐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我也试了一下在F767RAM中调试程序,但是不成功。望其赐教!

二楼方法即可,所有F1,F4,F7,H7均可使用。

网友:
谢谢!
   我试了,不能加载。编译器不用任何设置?

网友:
我再找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