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哪些地方在使用configTOTAL_HEAP_SIZE定义的内存?

楼主(2017-08-25):
目前已知的:
1. 动态申请
2.任务调度时被切换掉的任务需要入栈。
3.内核
还有其他的么?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看V4的示例代码,configTOTAL_HEAP_SIZE也是设置的17K,而103总共也才20k RAM,岂不是说,应用程序除开动态申请外只有3K RAM可用?

网友:
1、主要就是任务栈和任务内核及其所有组件来使用。其它的用户可以做动态内存使用。
2、V4板子的是F103ZET6,有64KB的内部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要就是任务栈和任务内核及其所有组件来使用。其它的用户可以做动态内存使用。
2、V4板子的是F103ZET6,有64KB的内部SRAM。

每次都劳动版主亲自回答,谢谢。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不使用动态内存,控制中断嵌套,那这个值设成2K也没问题?

PS:组件,GUI、协议栈这些都是后加的,应该不算在这个内存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劳动版主亲自回答,谢谢。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不使用动态内存,控制中断嵌套,那这个值设成2K也没问题?

PS:组件,GUI、协议栈这些都是后加的,应该不算在这个内存区吧?

是的,FreeRTOS的动态内存可以返回剩余大小,你可以实时监测下。
别太小了,2K有点太少了,分个5K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