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NANDFLASH的烧写器

楼主(2017-08-26):
我想做一个NANDFLASH烧写器;走FSMC总线,大家给点思路啊

网友:
NAND模拟U盘是否可以

楼主:
那这样不是还要做文件系统

楼主:
要移植文件系统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读写的问题,

楼主:
有人做过吗

网友:
不仅仅是一个读写的问题,你需要实现的东西很多,需要找一个合适文件系统: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3&fpage=2

楼主:
我是烧写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烧写BIN文件;

仅仅是烧写一个bin文件,用个SPI Flash就行了,比NAND简单多了,使用这个例子,模拟U盘,电脑端放进去就行了,需要用时,你的芯片读出来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4

楼主:
我这个产品主要功能就是烧写BIN文件到NAND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产品主要功能就是烧写BIN文件到NANDFLASH

别一句一句话的说,一起把你要实现的功能全部在一个楼层里面说完。

1,用的什么芯片? 硬件做了没有? 基本的读写实现了吗?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2,   现在需要什么? 仅仅是烧写BIN,需不需要文件系统,模拟U盘是否方便。

还是下载器下载,或者外部存储器加载到NAND,说了这么多,你现在也没有说到重点上。

楼主:
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楼主:
通过USB和上位机通讯

楼主:
把BIN文件写到NANDFLASH;查看NANDFLASH容量;

楼主:
当然我也要做显示NANDFLASH里面的内容和清空存储内容的动作

楼主:
老大给点思路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给点思路撒

原理图直接采用V5的就行。
需要文件系统就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3&fpage=2
不需要文件系统就直接移植读写驱动就够。

楼主:
你这个是基于LUT做的;我没有任何我这个NANDFLASH资料;也没有LUT资料;我按照你的程序做;一直不能把LUT的表建立起来

楼主:
你底层的驱动都是根据LUT来做的

楼主:
FSMC_NAND_ReadPage(BufNand, 10, 0x06, 10);
        /*for(i= 0; i < 256; i+=2)
        {  //128  1024
            if(((i%16)==0)){
                printf("\\r\\n");
                printf("  Num:0x%04x: ",i);*/
            //}
            printf("%02X%02X  ",BufNand,BufNand[i+1]);
        //}
        printf("\\r\\n");
        delay_ms(100);
        //NAND_Format();
        FSMC_NAND_WritePage(BufNand, 10, 0x06, 10);
怎么格式化不能用

楼主:
}*/
    //NAND_BuildLUT();
    NAND_Init();
    //FSMC_NAND_Init();
还有建立LUT这个函数我这里也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
    //NAND_BuildLUT();
    NAND_Init();
    //FSMC_NAND_Init();
还有建立LUT这个函数我这里也没法用

不要搞这个LUT了,你就实现个读写功能就行了,下载V4板子里面RL-FlashFS的例子,看NAND驱动部分,里面做了修改,主要实现读写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

楼主:
/* ·¢Ëí2á3yÃüáî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ERASE0;

    _ulBlockNo <<= 6;    /* ¿éoÅ×a»»Îaò3±àoÅ */

    #
你这里算法是怎么样的:
1:块号转页号(你这里是转页地址吧)
2:你这两个地址周期是根据手册哪里来的啊

楼主:
不是把你这里是块号转成块的地址吧?不是块号转页啊?擦除只关心块;不关心页地址;行地址

楼主:
你这个算法是怎么得到的啊

楼主: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ERASE0;

    _ulBlockNo <<= 6;    /* ¿éoÅ×a»»Îaò3±àoÅ */

这里应该是原变量右移8位吧?而不是左移6位之后再右移8位?
还有你这个传进来根本不应该是块号?而是地址?

楼主:
有没有多PLANE操作的例子

楼主:
有多PLANE操作的例子吗

楼主:
uint8_t FSMC_NAND_WritePage(uint8_t *_pBuffer, uint32_t _ulPageNo, uint16_t _usAddrInPage, uint16_t _usByteCount)
{
    uint16_t i;

    /* 发送页写命令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WRITE0;

    /* 写数据 */
    for(i = 0; i < _usByteCount; i++)
    {
        NAND_DATA_AREA = _pBuffer;

        //delay_ms(500);
        }
        for(i = 0; i < 256; i+=2)
        {  //128  1024
            if(((i%16)==0)){
                printf("\\r\\n");
                printf("  Num:0x%04x: ",i);
            }
            printf("%02X%02X  ",_pBuffer,_pBuffer[i+1]); //
        }
        //printf("\\r\\n"); //

          printf("\\r\\n");
          delay_ms(100);

    printf("ok3***\\n");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WRITE_TRUE1;
        for (i = 0; i < 20; i++)
    {;
    }
  NAND_CMD_AREA = 0x31;
   printf("FSMC_NAND_WritePage\\n");
    /* 检查操作状态 */

    if (FSMC_NAND_GetStatus() == NAND_READY)
    {
        return NAND_OK;
    }
    return NAND_FAIL;
}
怎么我只能写到NANDFLASH的缓存中;不能到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
怎么NANDLFAHS这个代码里没有WP信号

楼主:
怎么NANDFLASH驱动这个代码里没有WP这个信号

网友B(2020-01-15):
我想做一个NANDFLASH的烧写器 [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一个NANDFLASH的烧写器 [修改]

这个好做,你打算如何做。

网友C:
感觉楼主就是要做个NAND flash 的编程器,类似西尔特那种,可以烧写各种类型的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就是要做个NAND flash 的编程器,类似西尔特那种,可以烧写各种类型的flash

这个可以有,我们的H7-TOOL的SPI接口和FMC接口都引出了,都可以做NAND烧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