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图片存在外部FLASH中 显示的疑问

楼主(2017-08-26):
安福来在历程中讲解  用数据流的方式读取外部的图片显示需要用到一个Get_Data函数  但是我的图片是存在外部的flash 里面  没有文件系统  安福来的教程都是基于文件系统的  读取  请问当没有文件系统的时候
Get_Data函数要怎么写呢

网友:
就是下面这个函数,照葫芦画瓢修改就行。其中第一个参数这里不用文件系统了,你可以用来传递流位图在flash中的位置。其它的f_lseek和f_read统一采用你的flash读函数实现即可。
/*
*********************************************************************************************************
*    函 数 名: _GetData
*    功能说明: 被函数GUI_BMP_DrawEx调用
*    形    参:p             FIL类型数据
*             NumBytesReq   请求读取的字节数
*             ppData        数据指针
*             Off           如果Off = 1,那么将重新从起始位置读取
*    返 回 值: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UINT NumBytesRead;
    FIL *PicFile;
    PicFile = (FIL *)p;
    /*
    * 检测缓存大小
    */
    if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
    * 设置读取位置
    */
    if(Off == 1) FileAddress = 0;
    else 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PicFile, FileAddress);
    /*
    * 读取数据到缓存
    */
    result = f_read(PicFile, a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
    * 让指针ppData指向读取的数据
    */
    *ppData = (const U8 *)acBuffer;
    /*
    *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return NumBytesRead;
}

楼主:
能不能写一个实例啊,实在是不会弄了好长时间 都显示不了,实在是逼不得已才来发帖询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写一个实例啊,实在是不会弄了好长时间 都显示不了,实在是逼不得已才来发帖询问

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实例,只是以前给过其他群友一个提示,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他们实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实现了么?

网友:
实现了,没问题。

网友:
实现了么,分享一下。没文件系统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了么,分享一下。没文件系统时

网友做的,不是我做的。

等我有精力了,做一个分享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做的,不是我做的。

等我有精力了,做一个分享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了,没问题。
/*
*********************************************************************************************************
*    函 数 名: _GetData
*    功能说明: 被函数GUI_BMP_DrawEx调用
*    形    参:p             U32指针类型数据
*             NumBytesReq   请求读取的字节数
*             ppData        数据指针
*             Off           如果Off = 1,那么将重新从起始位置读取
*    返 回 值: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U32 NumBytesRead;
    U32 phFile;
    phFile =*(U32*)p;
    /*
    * 检测缓存大小
    */
    if (NumBytesReq > sizeof(DispalyBuff)) {
    NumBytesReq = sizeof(DispalyBuff);
    }
    /*
    * 设置读取位置
    */
    if(Off == 1) FileAddress = phFile;
    else FileAddress = phFile + Off;
    /*
    * 读取数据到缓存
    */
    w25_ReadBuffer(DispalyBuff,FileAddress,NumBytesReq);
    /*
    * 让指针ppData指向读取的数据
    */
    *ppData = (const U8 *)DispalyBuff;
    /*
    *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return NumBytesRead;
}
/*
*********************************************************************************************************
*    函 数 名: _ShowGIF1
*    功能说明: 显示GIF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显示的图片名字
*    返 回 值: 无
*********************************************************************************************************
*/
GUI_GIF_INFO InfoGif = {0}; /* Info structure of GIF file */
GUI_GIF_IMAGE_INFO ImagInfoGif = {0}; /* Info structure of one particular GIF image of the GIF file */
void _ShowGIF1(int FileAddress)
{
    uint16_t i = 0;
    uint32_t t0, t1,FileAddressTmp;
    char buf[50];
    FileAddressTmp=FileAddress;
    /* 获取GIF图片信息 */
    GUI_GIF_GetInfoEx(_GetData, &FileAddressTmp,&InfoGif);
    while(1)
    {
         /* 变量用来设置当前播放的帧数,InfoGif.NumImages是GIF图片总的帧数 */
         if(i < InfoGif.NumImages)
         {
              /* 获取当前帧GIF图片信息,注意第4个参数是从0开始计数的 */
              GUI_GIF_GetImageInfoEx(_GetData, &FileAddressTmp, &ImagInfoGif, i);

              /* 如果此帧延迟时间是0,默认是延迟100ms */
              if(ImagInfoGif.Delay == 0)
              {
                   GUI_Delay(100);
              }
              else
              {
                   t0 = GUI_GetTime();
                   /* 显示当前播放的帧数 */
                   sprintf(buf, "     Frame:%d/%d     ", i+1, InfoGif.NumImages);
                   GUI_DispStringHCenterAt(buf, LCD_GetXSize()/2, 0);

                   /* 解码并显示此帧GIF图片,注意第5个参数是从0开始计数的 */
                   GUI_GIF_DrawSubEx(_GetData,
                                       &FileAddressTmp,
                                       (LCD_GetXSize() - InfoGif.xSize)/2,
                                       (LCD_GetYSize() - InfoGif.ySize)/2,
                                       i++);

                   /* 获取本次解码和显示消耗的时间 */
                   t1 = GUI_GetTime() - t0;

                   /* 如果GIF的解码和显示的时间超时就不做延迟 */
                   if (t1 < ImagInfoGif.Delay * 10)
                   {
                       GUI_Delay(ImagInfoGif.Delay * 10 - t1);
                   }
              }
        }
        else
        {
            i = 0;
        }
    }
}

调用了GUI_GIF_GetInfoEx,但打印出来并没有调用_GetData函数,这是什么原因?另外ucgui 3.98 好像没有Ex结尾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    函 数 名: _GetData
*    功能说明: 被函数GUI_BMP_DrawEx调用

网友:
换一个BMP的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BMP的测试测试。

上面函数_GetData返回前加一句NumBytesRead=NumBytesReq。调用GUI_BMP_DrawEx显示正常,但调用GUI_GIF_GetInfoEx,打印出来并没有调用_GetData函数?
另外调用GUI_BMP_DrawEx时,明明我数组开得很大(86400),但他每次调用_GetData传进来的NumBytesReq却比较小(720),这个NumBytesReq怎么能用他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函数_GetData返回前加一句NumBytesRead=NumBytesReq。调用GUI_BMP_DrawEx显示正常,但调用GUI_GIF_GetInfoEx,打印出来并没有调用_GetData函数?
另外调用GUI_BMP_DrawEx时,明明我数组开得很大(86400),但他每次调用_GetData传进来的NumBytesReq却比较小(720),这个NumB ..

这个是他内部程序结构决定,貌似不能改了,你换种字体就修改了。如果你用的XBF格式字体,可以看官方最近的5.42版本给出的格式: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6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他内部程序结构决定,貌似不能改了,你换种字体就修改了。如果你用的XBF格式字体,可以看官方最近的5.42版本给出的格式: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69

调用GUI_BMP_DrawEx正常显示是不是代表_GetData对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法显示GIF,甚至它根本都没调用GetDat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用GUI_BMP_DrawEx正常显示是不是代表_GetData对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法显示GIF,甚至它根本都没调用GetData

多试试,估计是那里使用错误。

网友D(2018-03-30):
引用 网友C:
多试试,估计是那里使用错误。

硬汉兄,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公司项目之前用12864作为屏幕,接口为模拟SPI,现在需要改成彩屏,待机时需要轮询几张静态图片显示,考虑到模拟SPI速度,想要选用贵司7寸液晶带图库芯片,有几个疑问:
1)图库芯片和RA8875是否同一个SPI可驱动,图库芯片是通过RA8875控制的?
2)图库芯片能否在线更新图片数据,能存几张?
3)每张图片刷新速度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硬汉兄,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公司项目之前用12864作为屏幕,接口为模拟SPI,现在需要改成彩屏,待机 ...

1. 图库芯片通过RA8875控制的。
2. 可以,是通过V5的出厂程序搞的。
3. RA8875刷,好像是100ms左右一张800*480图片。

详情最好问下旺旺,因为我自己基本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图库芯片通过RA8875控制的。
2. 可以,是通过V5的出厂程序搞的。
3. RA8875刷,好像是100ms左右一张 ...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如果用emwin 做界面,RAM必须要满足缓存整个LCD像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如果用emwin 做界面,RAM必须要满足缓存整个LCD像素吗?

这个不需要用户去管,RA8875自带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