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无操作系统移植触摸无用

楼主(2017-08-26):
STemWin无操作系统移植触摸无用,开机时触摸校准有用,但进入STemWin界面后就无用了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Init();                //触摸屏初始化
  DHT11_Init();//DHT11初始化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SRAM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uart_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    exfuns_init();            //为fatfs文件系统分配内存
//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GUI_TOUCH_Exec();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ENABLE);//使能CRC时钟,否则STemWin不能使用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iconviewdemo();
    while(1)
{
GUI_Delay(100);}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conviewdemo(void)
{
    WM_HWIN hWin;
    /* 使能所有窗口使用emWin内存设备,包括桌面窗口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初始化并创建对话框 */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设置皮肤上 */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 使能UTF-8解码用于汉字显示 */
//    GUI_UC_SetEncodeUTF8();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hile(1)
    {

        {
        //    DHT11_Read_Data(&aa[0],&aa[1]);        //读取温湿度值
            }

        GUI_Delay(100);
    }
}

网友:
这个是你的工程设计问题了,先测试下系统正常启动后,触摸是否还能够正常的返回触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