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下,RGB888宏配置的对应问题

楼主(2017-08-28):
请教头儿,RGB565时,宏配置是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565 和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16_API ,以及 #define PIXEL_WIDTH  (2) 。 现在我要驱动RGB888的屏,那这些宏怎么对应?我记得是有一张对应表的,还在这里看见过,现在找不到了。请头儿帮帮忙,谢过了~

网友:
任意下载一个我们这里的emWin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看文件LCDConf_Lin_Template.c,所有STM32F429/439支持的8中颜色格式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下载一个我们这里的emWin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看文件LCDConf_Lin_Template.c,所有STM32F429/439支持的8中颜色格式都支持

网友:
我定义了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888 和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24_API   ,结果图片显示错乱。我试过改成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32_API ,显示就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定义了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888 和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24_API   ,结果图片显示错乱。我试过改成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32_API ,显 ..

降低LTDC的输出时钟,降低到一半,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LTDC的输出时钟,降低到一半,看看是否正常。

谢头儿,还是不正常。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头儿,还是不正常。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别的可以尝试降低下SDRAM和LTDC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可以尝试降低下SDRAM和LTDC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

看起来,不是emwin配置方面的问题了,我还以为配置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

多谢头儿,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