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使用问题?

楼主(2017-08-28):
我想实现利用如下功能:
1,当我usb插入到下位机上时,通过上位机按键控制(串口通讯)将下位机的SPIFlash中的文件读取到usb中。
2,我的spiflash中不止一个文件,但我只选取一个文件进行传输。
3,这种工作模式是usb为主设备模式还是从设备模式。

楼主:
使用的芯片为stm32 f429

网友:
当然是主模式

网友:
这个是设备模式,直接模拟U盘就行了,简单省事,免驱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备模式,直接模拟U盘就行了,简单省事,免驱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06

可我的端口是host口啊 ,我查一下资料还没完全明白具体区别,而且我的VBUF端是硬件拉高的。能否告知具体差别,及实现差异啊,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我的端口是host口啊 ,我查一下资料还没完全明白具体区别,而且我的VBUF端是硬件拉高的。能否告知具体差别,及实现差异啊,不胜感激。

429是OTG,可以用在设备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设备。比我们V6开发板上面的那个USB小口和大口都是可以工作在设备或者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