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再一次讨伐FreeRTOS的API设计

楼主(2017-08-28):
xxxTakeFromISR/xxxGiveFromISR
taskENTER_CRITICAL_FROM_ISR/taskEXIT_CRITICAL_FROM_ISR
之类的API设计简直就是糟糕透了,FreeRTOS的设计者可能自己没有用它实施过项目。
一段带保护的代码既被线程调用也被ISR调用,简直都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封装一个开关中断函数,在函数里面读取Cortex-M内核的control寄存器或者NVIC寄存器,判断当前代码是任务中还是中断里面。然后选择相应函数即可。

网友:
同样感觉,ucos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