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拼音输入法向EDIT控件中输入XBF汉字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7-08-28):
使用了XBF格式的全字库,使用拼音输入法向EDIT控件输入汉字的时候,如下,发现EDIT_AddKey并不能显示汉字
EDIT_AddKey(hItem, buffer);
其中,这里的buffer使用TEXT_SetText(hItem, buffer);是可以在TEXT控件中正确显示的
在安富莱的《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中显示用的是MULTIEDIT控件,MULTIEDIT_AddText(hMulti, s_Textbuf);亦可正确显示。

另外,使用全字库里面的数字/英文字母,输入的时候用类似EDIT_AddKey(pMsg->hWin, '1');
也会跑出额外的字符来,以下是分别输入1~8的显示结果。使用emwin自带的字库没有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这个我有时间了测试下,现在还真不清楚怎么回事。

曾经做过一个EDIT的版本,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时间了测试下,现在还真不清楚怎么回事。

曾经做过一个EDIT的版本,想不起来了。

网友:
先表感谢,静候佳音~

网友:
EDIT控件没有类似MULTIEDIT_AddText函数,只能先EDIT_GetText获取当前字符串后,加入新的汉字再EDIT_SetText,如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