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不使用os,有没有动态申请内存没什么碎片的方法

楼主(2017-08-28):
如题,malloc貌似不好使,裸机状态有什么方法能开辟动态内存又没什么碎片么?

网友:
动态内存必然有有碎片化的,因为每次申请的大小都是随机的,不像uCOS那种的动态内存管理,就是个数组管理,每次申请的大小都是固定的。

用户要做的就是降低碎片问题。每次申请用完后,及时释放。

网友:
用连续的内存分块来做,每次申请的实际内存为“内存块大小*内存块数”,把内存块大小设置为你常用的申请大小大一点点(注意对齐),会有一定的空间浪费,但不至于出现很多小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