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WM_PAINT里的2D绘图失效

楼主(2017-08-29):
请教列位大神,我在界面上想增加报警暂停提醒功能,分别显示报警暂停倒计时和暂停BMP位图,取消显示后,准备用2D绘图覆盖掉(大多时候都可以正常覆盖,有时候重绘覆盖不了),请问为什么WM_PAINT里的操作会失效?

网友:
应该不会失效的,估计是你的程序逻辑关系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失效的,估计是你的程序逻辑关系出问题了。

版主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是有用到显示和取消显示位图的,我想参考一下,我仿真发现确实执行了重绘覆盖的命令,然而界面重绘还是清除不了之前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是有用到显示和取消显示位图的,我想参考一下,我仿真发现确实执行了重绘覆盖的命令,然而界面重绘还是清除不了之前画的。

有类似的,这个例子的下标就是,比如网线和SD卡的,插拔都会进行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