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例程中的printf如何映射到UART3

楼主(2017-08-29):
V5例程中的printf如何映射到UART3?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1    /* 将需要printf的字符通过串口中断FIFO发送出去,printf函数会立即返回 */
    //comSendChar(COM1, ch);

    comSendChar(COM3, ch);

    return ch;
#else    /* 采用阻塞方式发送每个字符,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写一个字节到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结束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endif
}
修改 bsp_uart_fifo.c 中的代码,串口3无数据输出;已经修改串口3不作为RS485用.请各位大神指教.

谢谢!

楼主: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1    /* 将需要printf的字符通过串口中断FIFO发送出去,printf函数会立即返回 */
    //comSendChar(COM1, ch);

    comSendChar(COM3, ch);

    return ch;
#else    /* 采用阻塞方式发送每个字符,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写一个字节到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结束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endif
}

失误,没有打开串口发送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以上软件更改printf 可以映射到UART3。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这种映射方式得使能Option选项里面的Micro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映射方式得使能Option选项里面的Microlib。

是的,option选项里面已经勾选microlib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