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 :图形小工具问题

楼主(2017-08-30):
GRAPH :图形小工具问题,在窗口上添加了GUI_DispStringAt(当前湿度为, 50, 20);文字,只是每次要等数据到了文字位置时才会更新文字,要怎样让它实时更新文字?

网友:
别用这个2D绘制函数,使用Text文本控件,直接就是附加在Graph控件上面的,用在你这个例子里面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