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7-08-31):
我现在的硬件平台是F103,外扩1M的SRAM。

现在我的项目中GUI首界面有8个ICONVIEW图标,每个62K。背景图片1张751K,都是以流文件(dta格式)存在SD卡中
工程移植了文件系统,上电时从SD卡中将这些图片加载进来进行显示。

项目用的是4.3寸屏,800*480像素,采用的BmpCvt进行的dta格式转换。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图片就有了1247K,已超过了内存的最大限制,GUI无法正常运行,请问各位都是怎么解决这种图片太大的问题的啊?

网友:
板子上面没有外扩一个NOR Flash?有的话,就极其方便了,可以像读取SRAM那样读取NOR

楼主:
只有一个外扩的SPI-FLASH  W25Q128,这属于NOR Flash么?

是让把图片文件存到FLASH里,然后直接读取FLASH里的数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外扩的SPI-FLASH  W25Q128,这属于NOR Flash么?

是让把图片文件存到FLASH里,然后直接读取FLASH里的数据么?

属于 !尽量优化代码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外扩的SPI-FLASH  W25Q128,这属于NOR Flash么?

是让把图片文件存到FLASH里,然后直接读取FLASH里的数据么?

这个是串口式的,得用总线式的,速度很快。

楼主:
硬件已确定,没法再更改为总线式的NOR Flash啊。

硬汉有别的招么?或者说可以压缩文件大小的。BmpCvt转换时我选的就是压缩格式,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现在用的是真彩16位565,256色。如果降为16色图片效果就太差了。

另外就是我现在没用背景图片,实时监控可用内存大概有500K的样子,但窗口切换感觉非常慢,这会是什么原因呢?开启了存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已确定,没法再更改为总线式的NOR Flash啊。

硬汉有别的招么?或者说可以压缩文件大小的。BmpCvt转换时我选的就是压缩格式,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现在用的是真彩16位565,256色。如果降为16色图片效果就太差了。

网友:
你测试个功能,不使用ICONVIEW控件了,也不使用背景图片了,主界面创建几个按钮,看看反应慢不。

网友:
图片转换成dta的时候,使用 High color(565), compressed 项试一下,能非常有效的压缩尺寸

网友(2018-10-23):
我只有内部64KB内存,正在琢磨二级菜单的图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