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PAINT下函数调用有问题

楼主(2017-08-31):
为什么我在 WM_PAINT消息下调用  GUI_JPEG_DrawScaled()函数绘制背景,为什么老是显示不正常,函数返回值也是1 手册上说返回不是0说明函数执行失败。。。。但是我调用定时器在定时器消息下
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或者在主函数里调用这个函数也可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问题,一般就是在WM_PIANT消息里面绘制的,方便的话,贴下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一般就是在WM_PIANT消息里面绘制的,方便的话,贴下你的代码。

我就是参照的安富莱的智能家居的例程测试的。在WM_PAIN消息下重绘jpeg图片作为背景 但是调用这个函数就出错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uint32_t NCode, Id, sel;
    static uint32_t module_mutex = 0;
    uint8_t sec, min, hour;
    char text_buffer[20]={0};

    switch (pMsg->MsgId)
    {
        /*重绘 */
        case WM_PAINT:
        sec = GUI_JPEG_DrawScaled(_ac21688,573704UL + 1,0,0,100,100);

            break;
        /*  */
        case WM_TIMER:
            break;

//      GUI_DrawBitmap(&bmMimi2,0,0);
//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 μã»÷ICONí¼±êoó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 êí·ÅICONí¼±ê í¨1y±äá¿prevent_refreshêμÏÖμã»÷ICONí¼±êêí·ÅoóÔù×öÖػ棬*/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 (Id == '0')
                    {
                        sel = 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if(sel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

                            if(module_mutex == 0)
                            {
                                module_mutex = 1;
//                                _apModules [sel](pMsg->hWinSrc);
//                                current_module = sel;
                            }
                        }

                     }
                    break;

                /* í¨1yÕa¸öÏûÏ¢»Ö¸′DT¸Ä±äá¿module_mutex = 0¾í¿éòÔÔù′Î′ò¿aICONí¼±ê */
                case 0x500:
                    module_mutex = 0;
//                    current_module = 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参照的安富莱的智能家居的例程测试的。在WM_PAIN消息下重绘jpeg图片作为背景 但是调用这个函数就出错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

这是主函数,主函数里的GUI_JPEG_Draw可以刷出图来 但是刚刷出来 一调用WM_PAIN下的这个函数,就花屏了。
void MainInterface()
{
    int i = 0;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

    GUI_SetFont(&GUI_Font16_1);
    GUI_DispStringAt("Encoding JPEG......", LCD_GetXSize()/2, LCD_GetYSize()/2);

//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i = GUI_JPEG_Draw(_ac21688,573704UL + 1,0,0);

  hTimerTime =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ID_TIMER_TIME, 100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主函数,主函数里的GUI_JPEG_Draw可以刷出图来 但是刚刷出来 一调用WM_PAIN下的这个函数,就花屏了。
void MainInterface()
{
    int i = 0;
.......

我其实就是参照安富莱的例子改的

网友:
有个问题我确认下,你现在窗口是不是使能存储设备了,即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如果调用了这个函数,将其注释下,然后测试你的代码看看。

另外,你现在用的是F429吧,emWin动态内存分配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我确认下,你现在窗口是不是使能存储设备了,即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如果调用了这个函数,将其注释下,然后测试你的代码看看。

另外,你现在用的是F429吧,emWin动态内存分配的多大。

我用的407   那个存储设备我删过了的 一样的都不行 都是在WM_PAIN下刷图刷不出来,在主函数里怎样都能刷出来    动态内存 1024x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407   那个存储设备我删过了的 一样的都不行 都是在WM_PAIN下刷图刷不出来,在主函数里怎样都能刷出来    动态内存 1024x700

网友:
咦 如果我在 主函数里调用一个显示的字符串 屏幕会正常显示,但是如果调用GUI_Delay()一刷新 ,屏幕就黑了(没有写回调函数)  请问我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 如果我在 主函数里调用一个显示的字符串 屏幕会正常显示,但是如果调用GUI_Delay()一刷新 ,屏幕就黑了(没有写回调函数)  请问我这种现象正常吗?

方便的话,把你的工程压缩上传到百度云上,我给你看看。感觉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我们这个论坛最近出问题了,上传大文件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工程压缩上传到百度云上,我给你看看。感觉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我们这个论坛最近出问题了,上传大文件不成功。
咦 如果我在 主函数里调用一个显示的字符串 屏幕会正常显示,但是如果调用GUI_Delay()一刷新 ,屏幕就黑了(没有写回调函数)  请问我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 如果我在 主函数里调用一个显示的字符串 屏幕会正常显示,但是如果调用GUI_Delay()一刷新 ,屏幕就黑了(没有写回调函数)  请问我这种现象正常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 如果我在 主函数里调用一个显示的字符串 屏幕会正常显示,但是如果调用GUI_Delay()一刷新 ,屏幕就黑了(没有写回调函数)  请问我这种现象正常吗?

http://pan.baidu.com/s/1c2q4yo4

网友:
看了下你的程序,F407配合外部SRAM性能太有限了。我们V5板子配套的是60块钱一片的2MB高速SRAM,性能就非常捉急。

这种绘制到存储设备的方案,还是等你以后用F429+SDRAM了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的程序,F407配合外部SRAM性能太有限了。我们V5板子配套的是60块钱一片的2MB高速SRAM,性能就非常捉急。

这种绘制到存储设备的方案,还是等你以后用F429+SDRAM了再测试。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