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关闭窗口屏幕刷新这么慢啊?

楼主(2017-08-31):
之前用的2.8寸屏,新建和关闭窗口刷新都很流畅
现在换成了4.3寸屏,关闭窗口刷新很慢了,明显看得出屏幕从顶端开始一点点的往下进行刷新,我启用了存储设备啊。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创建一个简单的窗口试试,另外用的什么驱动,RA8875吗,如果是RA8875的话,参考我们驱动优化下。

正常使用F103系列,开关下窗口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驱动芯片用的是5510

其它窗口关闭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点慢,点关闭按钮后要等一会才能关闭,但是一次性出现下一个界面,没有这种从上到下刷新的过程。

出现这种从上到下刷新过程的界面上有7张图片,是不是因为图片比较大造成的?这个界面大概会占用600K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用的是5510

其它窗口关闭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点慢,点关闭按钮后要等一会才能关闭,但是一次性出现下一个界面,没有这种从上到下刷新的过程。

出现这种从上到下刷新过程的界面上有7张图片,是不是因为图片比较大造成的?这个界面大概会占用600K的内存。

如果你要是有图片的话,卡是正常的。F1系列性能基本就这样了。不过还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优化。

楼主:
会不会是存储设备没有起作用啊。这个要什么存储设备包是什么意思?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