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CHECKBOX的选择框和文字不在一条直线上啊?

楼主(2017-09-01):
我的CHECKBOX的选择框和文字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电脑上仿真没问题,是对齐的啊。电脑仿真如下图

但我在实际板子上运行就不在一条直线上了,如下图:

而且我更改CHECKBOX的大小时只有文字往下移,复选框的位置不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各位有碰到过么?

楼主:
而且我更改CHECKBOX的大小好像复选框也不会变大,但该小工具占用的空间确实是变大了,因为文字对应的下移了。(文本默认是居中对齐的)

网友:
先把中英文改一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更改CHECKBOX的大小好像复选框也不会变大,但该小工具占用的空间确实是变大了,因为文字对应的下移了。(文本默认是居中对齐的)

使能使用皮肤,checkbox使能皮肤后,那个大小是可以随意设置的。不会有字体下沉的问题了。

你的emWin版本估计稍低,使用5.28及其以上版本都是默认使能皮肤的。

楼主:
我使用的是5.26版。现在都用什么版本了?移植换库的话工程需要做什么更改吗?还是直接更换LIB文件就好了?

楼主:
我分别在5.28和5.32版本上试了下,复选框确实可以跟随变大了,但文本显示不正常了,出现了图中的阴影,好像随着复选框选择状态的改变,文本有时会变化。
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分别在5.28和5.32版本上试了下,复选框确实可以跟随变大了,但文本显示不正常了,出现了图中的阴影,好像随着复选框选择状态的改变,文本有时会变化。
请问这是咋回事。

你的工程模板是不是有问题,简单的创建一个例子,看看这个控件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不用复选框显示文本了,直接后面跟一个Text文本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