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硬汉,我来提问了 ,今天遇到了个奇怪的事情

楼主(2017-09-01):
我把xbf 烧进外部flash后,创建字体,然后调用显示,奇怪的是。。。比方说:

GUI_DispString("你说"); //显示两个字   -----> 结果只显示一个 "你"
我以为字库可能没拷贝完整,那么再显示一个 "说"
GUI_DispString("说"); ---->结果正常,但是如果打印两个字以上的 总是隔一个的显示,比如显示"今天你好吗",那么显示的结果是 "今你吗" 排除了是字库的问题。

下面是调试信息,我放在Getfont内打印得出:

网友:
是用的SPI Flash不,你的SPI Flash接口函数估计有问题,参考我们这个修改下,XBF章节,也是存储到外部SPI Flash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暂时不管它了 。后面用了再说 !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好像是在汉字为奇数个时,最后一个汉字没法显示,但是在最后加一个空格之后就能完全显示了,很奇怪,用的V6板子和7寸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好像是在汉字为奇数个时,最后一个汉字没法显示,但是在最后加一个空格之后就能完全显示了,很奇怪,用的V6板子和7寸触摸屏。

网友:
没问题啊,比如这里的 “安富莱电子” 五个字,是奇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比如这里的 “安富莱电子” 五个字,是奇数

网友:
那也许是我字库的问题,的确是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许是我字库的问题,的确是碰到了。

嗯,后面还有遇到这种问题了,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后面还有遇到这种问题了,我测试下。

前几天修改时候发现是flash驱动的问题 ,读取回来的地址不对 !更改完后一切正常 !!

网友:
奥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