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双精度不行??

楼主(2017-09-03):
看资料767支持双精度了啊。。

做了一个最简单工程。

fResult = fVal_a  + fVal_b;

三个变量如果定义float计算结果对的。
如果都定义为double,计算就错误。

纳闷。

网友:
option选项中的双精度开启没有。

楼主:
选择了啊  选择的是double presison。 如果选择signle presion反而一堆的错误,都是库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了啊  选择的是double presison。 如果选择signle presion反而一堆的错误,都是库里面的

帮不上了额,还么有研究过F7。

网友:
我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