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任务事件标志组通信(通过中断)的问题,欢迎探讨。

楼主(2017-09-03):
在事件标志组通信中,若一个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正常退出清所有事件标志位),外部中断产生并向该任务设置了一个事件标志位,当该任务执行完毕后中断触发的事件是否被屏蔽掉了?如果是,如何避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非常感谢,最近有点忙,现在才回复。另外想再请教一下,关于软件定时器组的使用注意事项中:定时器回调函数中不可调用任何将定时器任务挂起的函数,我想单周期模式的定时器任务应当不受影响吧,比如定时时间到后,我执行发送消息队列和设置事件标志组两个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非常感谢,最近有点忙,现在才回复。另外想再请教一下,关于软件定时器组的使用注意事项中:定时器回调函数中不可调用任何将定时器任务挂起的函数,我想单周期模式的定时器任务应当不受影响吧,比如定时时间到后,我执行发送消息队列和设置事件标志组两个操作。

时间参数设置为0,具体你测试下,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参数设置为0,具体你测试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嗯,谢谢,另外,参考教程说明,我对函数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的理解是这样的:函数 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的置位操作实际上是对 FreeRTOS 的 daemon 任务发送消息,而事件标志的置位操作是在 daemon 任务里面执行的。任务事件标志组也一样吧(函数:xTaskNotifyFromISR),只要涉及中断中对事件标志组置位的操作。

楼主:
Re:回 eric2013 的帖子

mr_ftx:

嗯,谢谢,另外,参考教程说明,我对函数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的理解是这样的:函数 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的置位操作实际上是对 FreeRTOS 的 daemon 任务发送消息,而事件标志的置位操作是在 daemon 任务里面执行的。任务事件标志组也一样吧(函数:xTaskNotifyFromISR),只要涉及中断中对事件标志组置位的操作。

这么说只能采用事件标志组的方式,而不是任务通知

这么说只能采用事件标志组的方式,而不是任务通知

这么说只能采用事件标志组的方式,而不是任务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该任务可以设置退出前不将标志位清除,而是置位后,就将该标志位清除,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该问题了呢。当然不排除在清除标志位的过程中中断产生或者高优先级任务就绪的情况,中断依然可以通过daemon任务来解决,但如果是高优先级任务抢占,那是不是无法避免呢,当然概率应当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