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 USB HOST 读文件问题

楼主(2017-09-04):
请教一下,我用V5板子“ V5-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 例子测试读写文件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把 U盘读写部分移植到 ”V5-810_uCOS-II实验_uCOS-II+STemWin+FatFs综合“ 读一个 2M文件
只能调用 result = f_read(&file1, &buf, 4096, &bw) 读一次,第二次在调用 bw 就等于0 ,result 返回值为 FR_INVALID_OBJECT ,读不出数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使用这个例子测试,如果也有问题,说明ST的库的确识别不了你的U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4

楼主:
工程报错:
Error[Ta097]: Cannot call intrinsic function "__nounwind __DSB" from Thumb mode in this architecture F:\\luowenyan\\project\\2017\\酒精检测项目\\project\\V5-348-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USB Host综合\\Libraries\\CMSIS\\Include\\core_cm4.h 1667

楼主:
没有选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报错:
Error[Ta097]: Cannot call intrinsic function "__nounwind __DSB" from Thumb mode in this architecture F:\\luowenyan\\project\\2017\\酒精检测项目\\project\\V5-348-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USB Host综合\\Libraries\\CMSIS\\Include\\core_cm4.h  ..

请使用MDK4.7x以上版本编译。

楼主:
初始化LCD_InitHard()通不过,bsp_DelayUs()出不来
void bsp_DelayUS(uint32_t _ulDelayTime)
{
    uint32_t tCnt, tDelayCnt;
    uint32_t tStart;

    tStart = DWT_CYCCNT;                                     /*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
    tCnt = 0;
    tDelayCnt = _ulDelayTime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需要的节拍数 */

    while(tCnt < tDelayCnt)
    {
        tCnt = DWT_CYCCNT - tStart; /* 求减过程中,如果发生第一次32位计数器重新计数,依然可以正确计算 */
    }
}
DWT_CYCCNT 根本没有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使用MDK4.7x以上版本编译。

IAR 7.2

网友:
1. 务必使用MDK4.7X版本。
2. 你的路径太深,将工程改成一个英文名字,放在桌面里面编译。

ps:就帮你这么多吧,剩下自己搞下。

MDK4.74编译:

楼主:
好的,我下一个高版本的试试

楼主:
换了 MDK4.7X版本 就没有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