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pwm 控制背光时,总感觉有点闪烁感,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2017-09-04):
使用 pwm 控制背光时,总感觉有点闪烁感,是怎么个情况?

背光亮度调低一点点貌似感觉要好点,调高了闪烁就比较明显些了

网友:
PWM频率是多少至少要1kHz吧,还有就是用几位的。位数越高,精度越高速度越慢。背光一般8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是多少至少要1kHz吧,还有就是用几位的。位数越高,精度越高速度越慢。背光一般8位就可以了

我使用的是16bit的,目前设置pwm频率为2KHz

5KHz的也试过,貌似也差不多

网友:
这个影响不大,直接背光全开,设置成高电平。

网友:
可能是背光供电能力不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