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机模式运行失败?

楼主(2017-09-04):
     res=f_mount(&USBDISKFatFs, (TCHAR const*)"0:", 0) ;
        printf("res=%d\r\n",res);
    res=f_open(&MyFile, "0: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CREATE_ALWAYS);
        printf("res=%d\r\n",res);
    res = f_write(&MyFile, wtext, sizeof(wtext), (void *)&byteswritten);
        printf("res=%d\r\n",res);
    f_close(&MyFile);
这是我的文件操作顺序,当我的U盘插上去的时候,3次返回的值分别是,0,13,9,13代表无此FAT卷,不知道什么原因,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参考我这个帖子搞,做的已经还算稳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帖子搞,做的已经还算稳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4

我用的是st官方的cube库一键式生成的,您的程序是自己配的,我如果按您的来,改动有点大,我目前也在排查硬件的问题,后面还要使用FREErtos,先看看,不行就按你的来,而且我的vbus口试直接拉高的,一直检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t官方的cube库一键式生成的,您的程序是自己配的,我如果按您的来,改动有点大,我目前也在排查硬件的问题,后面还要使用FREErtos,先看看,不行就按你的来,而且我的vbus口试直接拉高的,一直检测状态

用的还是内部的PH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还是内部的PHY

网友:
我这个也是内部PHY,没有外置高速PHY,不过用的是HS模式的两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