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和ILI9341屏,使用存储设备时出现尺寸不正确,颜色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7-09-06):
使用的智能家居的例程作为模板,用了9341的320*240 RGB屏,竖屏模式,将背景图换成240*320的,智能家居的图标显示没有问题,但是背景图显示异常:图片和最上面的状态栏整个被显示到屏幕左半边(颜色也不正常),右半边背景为黑色。
直接将背景和状态栏绘制放到窗口回调函数中的 WM_PAINT消息下,就能正常显示,但是开机那一会儿屏幕有点闪烁。。。
求大神分析分析是啥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

先测试一下你的9341底层驱动是否正常。用429搞9341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
是不是官方的那个F429探索板子,参我们的V6底层重新移植下,官方提供的移植例子,底层有好几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你的9341底层驱动是否正常。用429搞9341也太奢侈了吧

没找到合适尺寸的,只能先用着了,直接使用的LTDC用的V6的智能家居模板,只是添加了9341的初始化配置,其它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官方的那个F429探索板子,参我们的V6底层重新移植下,官方提供的移植例子,底层有好几个bug。

是参照官方的探索板子做的,后来直接使用的LTDC用的V6的智能家居模板,只是添加了9341的初始化配置,其它没动。

楼主:
不用存储设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用存储设备进行背景图和状态栏绘制,就会出现整个被显示到左半边,颜色也正常,右半边纯黑色。
智能家居的图标却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存储设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用存储设备进行背景图和状态栏绘制,就会出现整个被显示到左半边,颜色也正常,右半边纯黑色。
智能家居的图标却是正常的

存储设备和三缓冲,二选一,推荐使用三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设备和三缓冲,二选一,推荐使用三缓冲。

最后,使用了三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