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CMSIS-RTOS RTX 优先级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7-09-06):
这是CMSIS-RTOS RTX优先级的等级,为什么RTX的另一个关于优先级的说法是这样的?

楼主:
难道CMSIS-RTOS RTX阉割了RTX一部分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CMSIS-RTOS RTX阉割了RTX一部分优先级?

RTX就是这样的。

楼主:
CMSIS-RTOS RTX  优先级的枚举类型里只有七个有效的优先级设置,这和“用户可以设置的优先级范围是1-254”不一致呀

楼主:
CMSIS-RTOS RTX和RTX还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SIS-RTOS RTX和RTX还是不一样

CMSIS-RTOS封装后,就成这吊样了,没辙。

网友:
还是原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