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wheel 小工具 获取当前数据都是0?设置吸附的位置也没用

楼主(2017-09-07):
    WM_HWIN hWin = pMsg->hWin;
    WM_HWIN hWina;
    static U8 LineHeight = 30;
    /* 日历控件初始化 */
    LISTWHEEL_CreateEx(10, 25, 74, 110, hWin, WM_CF_SHOW, 0, ID_LISTWHEEL_0 ,_aphour);
    hWina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WHEEL_0);
    LISTWHEEL_SetOwnerDraw(hWina, ListWheel0_OwnerDraw);         //绘制红色指示行
    LISTWHEEL_SetFont(hWina, &GUI_Font16B_ASCII);           //设置字体
    LISTWHEEL_SetTextAlign(hWina, GUI_TA_VCENTER | GUI_TA_HCENTER);//对齐方
    LISTWHEEL_GetSel(hWina);
    LISTWHEEL_SetSnapPosition(hWina, (115 - LineHeight) / 2);        //设置吸附的位置
    LISTWHEEL_SetLineHeight(hWina, LineHeight);                  //设置绘制数据项所使用的行高
    //LISTWHEEL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WHEEL0), LISTWHEEL_CI_SEL, 0x80FF00);    //设置选中的条目的文本颜色
    //LISTWHEEL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WHEEL0), LISTWHEEL_CI_UNSEL, 0xD3D3D3);  //设置未选定文本的颜色。
    listwheelindex[0] = LISTWHEEL_GetPos(hWina);  //获取当前所选数据项的索引
    LISTWHEEL_SetSel(hWina, listwheelindex[0]);  //设置当前所选数据项

网友:
这个控件还没有顾上去研究,后面有精力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