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教程-信号量:对先创建任务而后初始化信号量疑问:

楼主(2017-09-07):
根据教程的内容P244  14.2.4
1,信号量的使用规则必须先初始化信号量,再使用信号量函数;
2,在例程是先执行创建任务,然后再初始化信号量; 可是在创建任务里面就已经在释放信号量了,不是存在规则冲突么?
请教eric2013解惑,谢谢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为什么先创建任务,再初始化信号量?
    AppObj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网友:
这个是高优先级任务,那些刚创建的低优先级任务不会执行的。

楼主:
哦,对的,启动任务在例程里时最高优先级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