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f429做的FIR低通滤波器  输出数据 前面是0慢慢增加

楼主(2017-09-08):
fir低通滤波器    200个采样点   采集频率20HZ   截至频率0.5HZ,但是滤波后输出的数据前20多个点是从0慢慢增加  增加到后面数据就正常了
大神 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
FIR有个群延迟。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我看资料不详细  群延迟的存在 是不是就造成了  滤波后 是有数据丢失的啊              我是每10s滤波一次  然后滤波数据发到上位机显示   这样每次的群延迟  都会造成丢失一定的数据点     在发送之前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数据点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有个群延迟。

不好意思  是我看资料不详细  群延迟的存在 是不是就造成了  滤波后 是有数据丢失的啊              我是每10s滤波一次  然后滤波数据发到上位机显示   这样每次的群延迟  都会造成丢失一定的数据点     在发送之前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数据点补上啊     希望大神 指导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是我看资料不详细  群延迟的存在 是不是就造成了  滤波后 是有数据丢失的啊              我是每10s滤波一次  然后滤波数据发到上位机显示 &nbs ..

先提前处理一段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