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是否有GUI_ALLOC_p2h函数,只看到有GUI_ALLOC_h2p

楼主(2017-09-08):
是否有GUI_ALLOC_p2h函数,如果有,它的原型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该如何实现?

楼主:
解决,for循环一个个判断

楼主:
void *GUI_Malloc(unsigned int num_bytes)
{
    static GUI_HMEM hMem;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num_bytes);
    return GUI_ALLOC_h2p(hMem);
}
void GUI_Free(void *ptr)
{
    static GUI_HMEM hMem;
    hMem = GUI_ALLOC_p2h(ptr);
    GUI_ALLOC_Free(hMem);
}

  版主,帮忙看一下这两个函数能否直接代替malloc和free?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GUI_Malloc(unsigned int num_bytes)
{
    static GUI_HMEM hMem;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num_bytes);
    return GUI_ALLOC_h2p(hMem);
.......

ucgui里面的内存分配函数质量一般般,还是自己弄个buddy+slab的两级分配方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