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新手学习RTOS2,进入HardFault,求救

楼主(2017-09-09):
STM32F29BI,在裸奔的时候运行正常,加上RTOS2后,进入HardFault,截图如下
请大家帮帮忙看改如何解决。。

stack overflow

stack overflow

网友:
CMSIS-RTOS  V2暂时还没有顾上去弄,后面我也学习了交流。

网友:
请问下,你用的是keil什么版本?我在移植过程中,后面system thread viewer 出不来 ? 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用的是keil什么版本?我在移植过程中,后面system thread viewer 出不来 ? 盼回复

这个帖子里面有写,MDK4和5的调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1&fpage=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里面有写,MDK4和5的调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1&fpage=2

eric2013,你好!我现在使用源码移植CMSIS-ROTS2的操作系统,打开OS_support 界面是空的,如果移植cmsis-rtos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2013,你好!我现在使用源码移植CMSIS-ROTS2的操作系统,打开OS_support 界面是空的,如果移植cmsis-rtos的话是可以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我用的是5.23,不过也是刚开始用。。

网友(2017-12-29):
引用 网友A:
eric2013,你好!我现在使用源码移植CMSIS-ROTS2的操作系统,打开OS_support 界面是空的,如果移植cmsis-r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网上查了,
μVISION DEBUGGER: System and Thread Viewer doesn't support RTXv5
应该是MDK5还不支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