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在移植StemWin532的库的时候,发现竖屏触摸正常用,但横屏就不正常

楼主(2017-09-09):
void LCD_X_Config(void) {
  GUI_DEVICE * pDevice;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GUI_PORT_API PortAPI = {0};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565,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 Orientation
  //
  Config.FirstCOM = 0;                                          //modify by fire
  Config.FirstSEG = 0;                                          //modify by fire
//    Config.Orientation = GUI_MIRROR_Y|GUI_MIRROR_X;                                //modify by fire 竖屏
Config.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modify by fire  横屏
  Config.NumDummyReads = 2;                                     //modify by fire 读取的第二个数据才是真实数据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
  // Set controller and operation mode
  //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9,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modify by fire ԭGUIDRV_FLEXCOLOR_F66708

    /*设置触摸原点 */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GUI_MIRROR_X * LCD_GetMirrorXEx(0)) |
              (GUI_MIRROR_Y * LCD_GetMirrorYEx(0)) |
              (GUI_SWAP_XY  * LCD_GetSwapXYEx (0)));

    /*设置触摸校准 */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240-1, TOUCH_AD_RIGHT ,TOUCH_AD_LEFT );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320-1,TOUCH_AD_BOTTOM ,TOUCH_AD_TOP );

}
横屏时,你向上下滑,显示屏的有游标就向左右滑动,触摸配置如上,在5.22里都正常。

网友:
那就调整下触摸,切换横竖屏的话,你就同时调整下触摸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