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10):
使用hzk16显示汉字"三"时总是显示不正常,"三"的区位码应该是4093(十进制),我调试时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什么情况这是?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
直接打印字符三的GBK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印字符三的GBK编码。

已经解决了,是KEIL的BUG需要0XFD补丁。

网友:
我打印GBK没问题啊,C8FD。

MDK4.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印GBK没问题啊,C8FD。

MDK4.74

我用的是C51 KEIL版本,目前根据补丁修复了C51.exe文件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C51 KEIL版本,目前根据补丁修复了C51.exe文件就解决了。

网友:
原来如此